昆仑通态触摸屏问题求教

楼主(2019-12-20):
触摸屏型号:TPC7076TX与步科PLC通讯,走MODBUS-485

网友A:
看看你通信发送与接收处理,首先485是半双工通信模式,就是发送与接收是分别进行,你传输数据多,发送和接收时间就不能太短,否则会造成通信丢包。

网友B:
楼主的通讯距离是多远

网友C:
10个压差,分别是10个从站PLC吗?还是一个从站?

网友D:
检查3#和8#站通讯地址,在PLC中地址有没有对应,数据格式是否正常。

网友E:
  1. 记得有些HMI好像对画面组态的数据链接数量有限制,太多了就会有问题。(如果你删除过1、2、9、10任意一个画面还是通讯不正常,那么这一点基本可以排除)

  2. 你可以试着观察只有1、2、9、10画面是否正常;然后看只有3~8画面是否正常;根据结果一点点缩小范围排查。

网友F:
modbus的调试,最主要是懂基本协议,还要学会抓包分析。

网友C:
楼主可以尝试用串口调试助手把从站测试一下。

网友C:
亦可使用Modbus Poll这类调试助手把从站测试一下,看看各从站是否通信正常。

网友G:
建议核查接线,一定要确认是菊花链的接法,这种情况通常是错误的接线造成的问题。

网友H:
用法也有点意思了

网友I(2020-01-19):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下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J(2020-03-02):
我也在学习挣下载积分!

网友(2022-01-19):
我也在学习挣下载积分!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