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机不能正常归零

楼主(2019-12-21):
  弹簧机采用二轴高精度电脑控制送线轴和主轴,二轴可同步或独立运作。送线轴控制送线,主轴带动凸轮控制外径,节距,切刀等成型。该机适用于卷制各种左右旋弹簧,扭簧,线材成型等异形簧。可选配自由长度检测及分料装置,可自动修正间距,保证产品的精度。在弹簧机不能正常归零的状态下我们需要注意调试的两点

  1.观察银幕状态,将弹簧机作正常的归零动作,观察银幕右上角的一黄色三角信号灯是否有反向动作。若有,则可能为电路板损坏,请与我公司联系;若无反向动作,或做归零动作时偶尔会反向,则请打开机器后盖,重做归零动作,观察近接开关指示灯是否会在机器运转一周的过程中正常闪亮一次;如不能正常闪亮,可将近接开关拿在手上,在机器归零过程中,直接去与机器接触,若近接开关为仍不亮,则检查近接开关接在电路板上的插头是否接触不良,否则可判定近接开关本身故障(已损坏)

  2.驱动器参数问题(此只限于机械制造厂内部工作考虑),若深圳弹簧机每次归零后的零点位置均不在同一点,则考虑电子齿龄比设定是否正确.

  来源“弹簧行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