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制

楼主(2019-12-21):
     交换是按照通信两端传输信息的需要,用设备自动完成的方法,把需要传输的信息送到符合要求的对象上交换方式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交换技术:

1、端口交换(Port switch) 端口交换最早出现在插槽式的集线器中,这类集线器的背板通常划分有多条以太网段,不用网桥或路由器连接时,是不能互相通信的。模块插入后通常被分配到某个背板的网段上,端口交换用于将模块的端口在背板的多个网段之间进行分配、平衡。根据支持的程度,端口交换可细分为: 模块交换:将整个模块进行网段迁移。 端口组交换:通常模块上的端口被划分为若干组,每组端口允许进行网段迁移。 端口级交换:支持每个端口在不同网段之间进行迁移。这种交换技术是基于OSI第一层上完成的,具有灵活性和负载平衡能力等优点,但没有改变共享传输介质的特点,故而未能称之为真正的交换。

2、帧交换(Frame switch) 帧交换是目前应用最广的局域网交换技术,它通过对传统传输媒介进行微分段,提供并行的传送机制,以减小冲突域,获得高带宽。一般有三种处理方式: 直通交换方式(Cut-through) 采用直通交换方式的以太网交换机可以理解为在各端口间是纵横交叉的线路矩阵电话交换机。它在输入端口检测到一个数据包时,检查该包的包头,获取包的目的地址,启动内部的动态查找表转换成相应的输出端口,在输入与输出交叉处接通,把数据包直通到相应的端口,实现交换功能。由于它只检查数据包的包头(通常只检查14个字节),不需要存储,所以切入方式具有延迟小,交换速度快的优点。

3、信元交换(ATM switch) ATM采用固定长度53字节的信元交换。由于长度固定,因而便于用硬件实现。ATM采用专用的非差别连接,并行运行,通过一个交换机同时建立多个节点,但并不会影响每个节点之间的通信能力。ATM还容许在源节点和目标节点建立多个虚拟链接,以保障足够的带宽和容错能力。ATM采用了统计时分电路进行复用,因而能大大提高通道的利用率。ATM技术,在电信骨干级线路被广泛采用。

网友A(2020-09-03):
这个板块要放水养鱼啊,几天都没有个人发帖,几天没有人回帖,看的人瘆得慌。

网友A:
如何定制开发工业交换机,工业无线路由器,边缘计算网关,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

  1. 工业通信设备和商用通信设备/家用通信设备有什么不同?

    工况要求不同,环境要求不同,

  2. 工业通信设备怎么才能满足要求?

    工业通信设备使用久经验证过的工业通信芯片,宽温芯片,高可靠性稳定性芯片,高性能滤波器,高质量稳定器件

  3. 如何定制开发工业交换机,工业无线路由器,边缘计算网关,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

    有需要定制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的的需求,可以定制软硬件的,我们可以OEM,ODM,试产,量产。

    可以联系我们有博通,marvell,RTL,高通量产方案。image.png2491906403.

  4. 为什么要定制工业通信设备?

    自己量产的肯定便宜啊,自己定制的量产的可以集成到自己产品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