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电线单芯与多芯哪个好?

楼主(2019-12-21):
      家里常用的单芯电线和多芯电线,基本都属于铜芯导线,导电性能佳,电阻低,电气性能好,使用时会更加稳定和可靠;但毕竟单芯和多芯的结构是不同的,都有不同的作用和优势。

      1、施工方面:多股电线容易施工

      由于单股线是用一根粗铜线制作成的,相对多股来说,有点硬,所以在施工穿线的时候,相对比较难穿线,而多股的电线,穿线的时候就容易多了。

      2、散热方面:多股电线散热占有一定优势

多股电线是由多个细铜丝组成的,铜丝与铜丝之间有一定的间隙,所以散热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3、价格方面:单股线价格相对便宜

      多股线是由多个细铜丝组成的,在生产加工的时候,工艺稍微比较复杂,所以成本也会高一点点,而单股电线相对来说,价格就稍微有点便宜了。

      综合考虑,选用多芯电线好于单芯电线。

      拓展资料

      1、电磁炉、空调应该单独布线,用2.5-4平方电线。

      2、客厅3匹以上的柜机启动时电流负荷大,最好单独铺设一根6 平方毫米的线

      3、电磁炉5A总电流10A4平方25-32A,因此入户线4平 ,插座2.5平,空调4.0平

      4、照明线路一般采用电线规格:1.5平方电线

      5、一般家用电器(如电器、洗衣机等家电),负载线路使用2.5平方电线

网友A:
2.png3、电磁炉5A总电流10A4平方25-32A,因此入户线4平 ,插座2.5平,空调5平

不知道从哪里抄来的,入户线只有4mm²,空调插座还用5mm²,国产线有5mm²这个标准吗?这样就是误人子弟。

网友B:
回复内容:两根2.5并在一起不就可以了吗(玩笑话哈)

引用 网友A:
3、电磁炉5A总电流10A4平方25-32A,因此入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