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c-link串口模块AJ65BT-R2N怎么使用?

楼主(2019-12-22):
现有一个方案,使用三菱cc-link串口模块AJ65BT-R2N,想跟扫码器链接,通过此串口读取条码,扫码器通过本地串口模块QJ71C24N链接,可以读取条码,cc-link串口模块AJ65BT-R2N基本设置一样,当触发扫码器时候,SD灯也有反映,但是无法收集条码信息,想请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看看数据能不能正常接收,看看你发送的数据是不是不对?

网友B: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C:
CC-LINK串口模块的初始化与本地QJ71C24N的初始化不同的,你仔细看一下该模块的通信样例程序

网友D:
请问用的那种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