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DVP32ES2与编码器程序

楼主(2019-12-22):
台达PLC   DVP32ES2与编码器链接接程序

网友A:
这个自己编程也很简单,高速计数器应用,找找编程手册自己写

网友A:
EH主机分软体中断和硬体高速计数两种。C251指定X0为A相输入,X1为B相输入。X0,X1不用作为触点写进程序。直接       LD M1000

DCNT C251 K11111

DMOVE C251 D0。

之前同仁分享的:http://bbs.gongkong.com/D/201110/398859_1.shtml

网友B:
台达手册其实比其他品牌手册都要好,基本各个指令都有经典应用实例。

网友C:
高速计数器的编程其实很简单(如2楼,就是一条DCNT指令),关键在于选择哪个高速计数器(每个计数器对应输入点固定)以及其他一些计数器特征设置。具体看编程手册中有关高速计数器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