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220:千瓦变频器爆炸

楼主(2019-12-23):
我是在一家做卫生纸的厂家做电工,之前用的好好的,因为工厂上月遭了火灾,变频器有一个月么用。电机被水淹过,已经重新烘烤,对地绝缘直1兆欧以上,主线电缆,接线也没问题。先前开过一分钟都么问题。今天合闸开机,变频器一声巨响,冒出黑烟,500安空开直接跳闸。请各位前辈分析分析原因

楼主:
明天拆机上图

网友A:
正常,换吧。我以前110千瓦的西门子变频器,下班没关空调,第二天全是露水,风扇吹着晾了几天,还是爆了。

网友B:
变频器进水了还敢用? 处理了能不能用还是靠运气了

网友C:
变频器太久没有用,一通电容易把里面的大电容炸了

网友D:
很久没用的变频器,电机端需要检测,同样变频器端更需要检测,特别是安装环境受潮,进水初期估计还能使用,暂停时间长了,变频器内水在内部渗透,可能造成严重的短路事故。

网友E:
楼主空了可以上图

网友F:
进水变频器一般都需要将线路板彻底进行超声波清洗,清洗剂是无水乙醇;不进行彻底清洗而只是干燥处理,就只能撞大运

网友G:
电机侧要量绝缘电阻   变频器侧也要量啊

网友H:
回复内容:上面楼主是撞大霉了

引用 网友F:
进水变频器一般都需要将线路板彻底进行超声波清洗,清洗剂...

网友I:
500A,是250KW的电机?应该工频先运转24小时,现在损失大了。

网友J:
变频器内部受潮,通电瞬间会击穿输入模块!

网友K:
电容炸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内容的回复:

来张特写,变频器没进水,是160瓦电机水泡了四天,当时都顾着灭火去了,电机是在地下,消防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内容的回复:

来张特写,变频器没进水,是160瓦电机水泡了四天,当时都顾着灭火去了,电机是在地下,消防

http://upload.gongkong.com/Upload/gongkong/technicalDataImage/201912/24/2768fb9cd22442cea07df61e5c72df14_w.

网友L:
用爆炸牛逼了

网友M:
看变频器什么具体什么坏了,炸了一般就是IGBT,电容,电缆短路,整流,电阻坏的情况比较少,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tangming2110 回复内容:对:...

楼主是哪里?这么冷的天气还穿凉鞋,看着就感觉冷。

看你的图片感觉应改是电弧引起的短路造成,可能是灰尘过多受潮造成。

网友O: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P(2020-03-02):
打火短路,内部驱动上下桥通了,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