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SB70G变频器485通信连不上请教?

楼主(2019-12-23):
台达32ES PLC 和森兰SB70变频器485通信变频器没有任何回复,变频器通信参数全部设置和PLC一样,用监控软件看不到任何回复,还请用过的大侠指点一下,变频器是660V315KW的。

网友A:
做通信首先硬件接线要确保正确,其次用调试软件先试试指令是否正确,你现在能做的就是通信+-线交换看看是不是自己接反了,其次仔细看看程序

楼主:
微信截图_20191223092152.png接线没有问题,数据格式全部试了一次,站号1,波特率9600,485通信变频器没有任何回复。微信截图_20191223092713.png大侠帮帮忙

楼主:
难道森兰660v的没有通信功能?????

不应该呀!两台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森兰660v的没有通信功能?????不应该呀!两台...

看你这截图 发送的读命令没有返回啊,你看看变频器站号是不是1呢?

楼主:
好了,主板少接一组电源。大冷天在外面弄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