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风扇工控机与传统工控机之间的区别

楼主(2019-12-23):
      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常常引起工业界成千上万的人们的关注,工控机众人皆知,那么无风扇嵌入式工控机是什么?它和传统的工控机有什么区别?

      传统工控机与无风扇嵌入式工控机的区别,主要可以分为结构、功能上的区别,下面就这两方面的区别给大家讲讲吧。

      工控机的结构不同

      传统的工控机结合了4U和其他类型的冷轧板工控机箱,金手指主板(全长或半长卡),底板和大功率电源的组合。

无风扇工控机与传统工控机之间的区别

(无风扇工控机主板)

    无风扇工控机结构将具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1)如果将工控机CPU卡插入底板,将会有接触不良的情况,例如振动,运输过程松动,金手指氧化等,这将导致启动失败;

    (2)背板和CPU卡之间需要连接一些连接,例如ATX信号线;

    (3)CPU卡由背板供电,当背板出现问题时,会影响CPU卡的正常供电,导致系统不稳定(例如背板电源电路设计不合理);CPU是插入式(PGA封装),并且连接存在潜在的危险,并且需要风扇散热。风扇与CPU之间的连接以及使用寿命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4)工控机电源的功耗太大,电源需要风扇散热。当风扇发生故障时,电源和主板将被损坏;

    (5)CPU卡+底板的结构会给机器带来麻烦(浪费时间,先安装底板再安装CPU卡),影响工作效率,不利于大量机器工作。

    无风扇嵌入式工控机的结构采用铝壳,嵌入式主板和外部低功耗电源的组合

无风扇工控机与传统工控机之间的区别

(研华工控机主板)

    系统优势:

    (1)全铝外壳,使散热更充分,体积小,重量轻。易于安装和携带。

    (2)采用先进的嵌入式低功耗CPU主板和最新的嵌入式技术,并将其集成到具有相关外围接口的CPU主板中,从而减少了连接问题并避免了相关的松动问题

    (3)嵌入式工控机CPU主板采用+5V或+12V直流单电源供电方式,并配有交流适配器,使现场供电方式更加丰富、可靠。

    (4)由于嵌入式工控主板的CPU采用BGA(板载)封装,因此无需担心连接问题,并采用无风扇设计,大大提高了可靠性,彻底解决了不足的问题。传统工控机的散热和寿命

    (5)客户安装时,只需将硬盘和内存与外部插孔连接即可,缩短了安装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CPU卡与背板或外部接口之间有很多连接线,这将导致工控机系统连接松动或错误,并导致整个系统(例如系统中的风扇)不稳定。嵌入式工控机采用了先进的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工控机无法解决的问题,使系统更加稳定,紧凑。

无风扇工控机与传统工控机之间的区别

(工控机主板)

    工控机功能不同

    传统的工业个人计算机(工控机)由无源底板上的CPU卡驱动

    潜在风险:

    (1)工控机CPU卡与相关外部设备卡之间的信号线长度存在信号衰减和干扰。(对高精度信号采集行业的影响更大)

    (2)由于外部卡插入在无源底板上,由于主板驱动能力的影响,有时无法驱动更多的外部CARDS(例如,有时无源底板上的第三台PC设备导致无法工作)。

    (3)背板上的桥接芯片存在兼容性问题

    (4)传统工控机没有为更高级的外围设备保留的接口(例如AGP插槽,无法实现对更高显示性能的要求,这给客户带来不便,采用PCI显示卡的成本更高,或者功能无法完全实现)。

无风扇工控机与传统工控机之间的区别

(工控机主板接口)

    好处:

    (1)有许多扩展插槽,提供传统的ISA和PCI扩展

    (2)传统的ISA和PCI设备便宜

    采用嵌入式主板,采用PC104或PCI104扩展模式系统优点:

    (1)嵌入式主板一般采用PC104(相当于IAS)、PCI104(相当于PCI)、MINPCI等扩展形式,信号线更短,信号衰减与干扰更小,接插更牢固、可靠。

    (2)PCI,ISA桥芯片集成在主板上,系统驱动与兼容能力更强

    (3)嵌入式主板集成DIO,TV-OUT,Audio,单双网口,多串口、多USB口等主流接口,为客户提供了更丰富的工控机接口,使客户扩展更容易。成本更底。

    (4)而LCD接口又是嵌入式主板的一大特色,它可以使用户直接连接液晶显示屏,比传统的VGA模式减少了A/D转换的麻烦,减少安全隐患。

    (5)不仅可以装标准的工控机操作系统,同时提供嵌入式工控机操作系统:WindosCE、LINX、WindosXPE等,使系统更简洁、启动更快、稳定性更高,同时避免了意外关机造成的系统损坏等问题。

    缺点:

    (1)扩展性相对较弱,不提供传统ISA接口

    (2)PC104等扩展设备价格较高

    总结:传统工控机由于其工业主板的驱动能力和兼容性问题会给实际系统应用带来不便,更会因为缼少主流的接口而给客户带来采购成本的上升。嵌入式主板由于接口更丰富,接口更主流,为客户提供了很大的选择空间,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