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与cognex通讯

楼主(2019-12-23):
怎么在studio5000中实现与cognex产品的通讯

网友A:
cognex产品的通讯协议是什么,不太了解!楼主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友B:
康耐视的智能相机产品有支持EI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gnex产品的通讯协议是什么,不太了解!楼主能不能...

EtherNet/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耐视的智能相机产品有支持EIP的

找不到相应的module类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cognex产品的通讯协议是...

首先要知道COGNEX支持什么通信,再看你PLC是否有对应的协议,不行通过RS232串口进行也可以,如果只是简单OK/NG,通过IO硬接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