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500连接485变频调速器实例

楼主(2019-12-23):
有位客户使用了我们ModbusTCPModbusRTU转换器,用来连接变频调速器,然后用西门子S7-1500PLC控制这个变频调速器,下面以S7-1500读取变频调速器的其中一个参数频率来举个例子:

一、所用硬件设备:

1.变频调速器

2.ModbusTCPModbusRTU模块

3.西门子S7-1500 PLC

二、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三、参数设置如下:

1.变频调速器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站号地址1

2.ModbusTCPModbusRTU模块设置的相关参数:

(1)转换器的IP地址,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IE浏览器输入192.168.0.222,进入IP设置

2Modbus RTU侧从站设置

3. 变频调速器寄存器地址是1000H,转换成十进制4096,这里用的是03功能码,西门子modbus地址要+1,所以做如下程序:

连接参数数据块定义如下:

通过这样简单的操作设置,就可以实现S7-1500PLC与调速器的通讯,另外通过我们的这个模块也可以直接能和上位机监控软件通讯,如WinCC、组态王、力控……

网友A:
     很实用,值得借鉴,不过1200有485扩展板,不能直接用吗?

网友B:
这个模块啥时候搞个活动试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啥时候搞个活动试用一下。

这个模块很便宜的 一百多可以买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实用,值得借鉴,不过1200有485扩展板...

扩展板价格应该也不便宜的,然后走的还不是以太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