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16:欧姆龙CP1H和松下FPX串口通信

楼主(2019-12-23):
串口通信实例016:欧姆龙CP1H和松下FPX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欧姆龙CP1W-CIF11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2、3、5、6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D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松下FPX-COM3通信插件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1、2、3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B+ 接 松下FPX-COM3之S+;

欧姆龙CP1W-CIF11之SDA- 接 松下FPX-COM3之S-。

三、欧姆龙CP1H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0x0002、结束符为0x0003:

2、数字量输入处理,将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入0.00~0.07共计1个字节转换为ASCII码送入发送缓冲区

3、初始化延时:

4、定时发送:

四、松下FPX接收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T10、接收缓冲区字节计数为2

2、接收数据处理程序段:将接收到的2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Y0~Y7

3、清接收缓冲区程序段:为下一次接收做好准备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欧姆龙CP1H通信程序、松下FPX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欧姆龙CP1H的输入0.00~0.07控制松下FPX的输出Y0~Y7

楼主:
上述程序分别在欧姆龙CP1H和松下FPX测试通过,稍加修改亦可应用到欧姆龙CP1L、CP1E和松下FPX0、FPXH等PLC上。

楼主:
程序补充说明:
欧姆龙CP1H为主站、定时发送;
松下FPX为从站、实时接收;

最终实现欧姆龙输入控制松下输出。

楼主:
附件有欧姆龙CP1H和松下FPX程序高清截图,大家有需要可以下载。对程序有问题可以随时跟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