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7-200smart程序加密<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2019-12-23):
现有一台设备,PLC为S7-200smart 。目前与供应商发生点摩擦,结果程序里面加了数量限制功能,跪求大神们一个解密软件,把现有程序破解了好让设备继续生产。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里讨论jiemi不太好吧。

网友B:
密码设定分四个等级: 第一个:无密码 就是上传下载没有保护 第二个:在线监控和下载程序需要输入密码 第三个:上传 下载 监控 都需要密码 第四个:程序下载进去以后 如果没有密码 就无法上传 以上四个级别的密码都可以<此处内容被屏蔽>,三四级密码<此处内容被屏蔽>稍微有点困难。

楼主现在能将程序上传吗?验收期间没有让厂家通过源程序吗?

网友C:
S7-200smart  小型cpu,不行就自己写一个,不会太复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密码设定分四个等级: 第一个:无密码 就是上传下载没有...

解破别人的程序都是不道德的,是一种盗窃行为

除非原作者授权,程序源代码别人是不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