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上传文件需要密码

楼主(2019-12-23):
公司有一台设备,需要通过维纶触摸屏才能够启动。前段时间因触摸屏的外屏撞坏,设备无法启动!幸好没有伤到主板。更换外屏后正常使用。现在想读取触摸屏内部程序,但是需要密码,上传上来的是空文件夹!联系开发这套系统的人,说他原来的公司倒闭现在没有备份程序,也不知道密码!想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能读到里面的程序,以防以后在出现类似的情况!触摸屏型号是:TK6070iP

网友A:
你这个是设置禁止上传

网友B:
如果是程序设置密码,你上传时候有什么提示信息吗?比如输入密码窗口有吗?你要确保你和触摸屏通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程序设置密码,你上传时候有什么提示信息吗?比如输...

   通信没问题,上传的时候显示无法上传,应该设置了禁止上传!有没有办法进行<此处内容被屏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设置禁止上传

嗯嗯 、、应该是这样子!有没有好的办法<此处内容被屏蔽>呢?

网友C:
了解工艺过程,然后做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