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技改的事

楼主(2019-12-23):
公司设备原程序中某水泵设备累计运行时间累计到上限后就不再累计了,运行部门提出缺陷要求处理,但提操作票处理时被要求不能更改原程序,这工作就没办法向下进行了。与相关部门沟通结果 是需要提技改才能完成 。据我了解所有技改都要有增加经济效益为前提,可是此处涉及的累计运行时间与其它设备不构成连锁,只是用于显示方便运行人员操作,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怎么提技改呢?

网友A:
这种问题改一下源程序就可以解决了,把累积时间清零一下

网友B:
正好负责技改投资项目立项审批这一块,说说我公司的做法以供借鉴。首先,没有哪个公司在投资制度上明确写明技改项目必须要有直接的经济效益,技改的目的可以是节能,节约人力资源,减轻工人劳动强度,解除安全隐患,解除环保隐患(环保达标),修补原技术方案缺陷,修补原设备缺陷等等。所以,你在提请技改的建议书上说明原因即可。当然,这种项目领导同意是人情不同意是道理

网友C:
项目申请:硬件使用到期及软件升及级去申报;完整的申报请见设备购置与改造项目申请书-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论坛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1/818191_1.shtml

仅供参考。

楼主(2020-03-06):
感谢 楼上各位,很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