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PLC下的profibus总线故障如何快速诊断?

楼主(2019-12-23):
PLC下有十几个从站耦合器型号是bk3150,在每次设备上电运行时(之前会有1到几天的断电停产),设备会报profibus总线故障(但通常上电运行一切正常后才会突然报错),个别从站耦合器指示灯run为绿灯,BF为红灯,DIA不亮;有诊断程序,但是显示通常都不准确;更换异常的耦合器后依然无法排除故障,有时候更换某些插头后恢复正常,甚至有些时候只是断电重启就可以恢复。

所以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快速诊断出故障位置,或者有没有好用的profibus诊断器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个人建议升级为profinet, profibus现在不流行了;那是我们的第一代产品才采用。

profinet无论组网,诊断,还是通讯实时性,都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网友B:
通过主站在线诊断一下。

网友C:
西门子有专门的DP诊断中继器  型号6ES7972-0AB01-0XA0   也可以购买DP诊断仪表

网友D:
profibus-DP是世界最垃圾的玩意,没有之一!!

解决办法:彻底废弃这种垃圾玩意,临时处置方案是将全部DP接头、全部DP电缆更换新品,可以保持1~3年,3年后铁定问题频频!!

网友D:
顺便说一句:美国的GE(通用电气)PLC,就是因为DP总线故障频频导致现在基本退出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升级为profinet, profibus现在...

你好,我看见倍福有支持profinet的耦合器,如果我想更换为Profinet,除了直接更换耦合器,以及网络组态以外,PLC程序需要做修改吗?

网友E:
dp总线对通讯线路的布置和接线要求比较高,但是掌握技巧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