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系列运行开关坏了

楼主(2019-12-24):
这个运行开关被工人搞坏了,哪里有配件?或者代换品?

网友A:
通过设定参数采用输入点做RUN/STOP开关即可,不需要更换!

另外这个开关就是普通拨码开关,淘宝大把购买

网友B:
拨码开关,淘宝上很多的。找对型号,买一个替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拨码开关,淘宝上很多的。找对型号,买一个替换就行。

淘宝上找了很长时间,没有这种开关,能给个链接吗?多谢了

网友:
这开关淘宝上搜遍了,没有呀。能给个链接吗?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