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氨储罐上使用哪种液位计好?

楼主(2019-12-24):
在化工企业,液氨的使用量占据绝大部分,在储罐中液氨的进出也较为频繁。液氨腐蚀性强且容易挥发,所以其化学事故发生率很高。如何有效控制储罐内的液氨液位, 选用稳定安全的液位仪表进行液氨储罐液位的测量, 则能够有效消除液氨使用的安全隐患。本文从常见几种液氨储罐液位测量仪表的应用问题展开分析, 从而为测量仪表的选型提供依据。

几种液氨储罐液位测量仪表的应用要点分析

  • 1.声纳式外测液位计的应用要点

    ELL声纳式外测液位计,一种利用声纳测距原理,“微振动分析”技术从容器外测量液位的仪表,不需要在罐壁上开孔不用法兰,不动火、不清罐,不接触罐内的液体和气体,可实现在线安装、维护,是一种完全非接触隔离式仪表。

  • 2.差压变送器的应用要点

    差压变送器一端接液相,另一端接气相,可以利用流体静力学原理对液氨储罐液位进行测量。在应用该仪表设备的过程中,需要严格控制设备的安装高度, 一般需要将其安装在被测容器液位取压接口的下接口之下的位置,并且选择易于维护和观察,同时也距离取压部件较近的位置。考虑到液氨的低沸点和易汽化的性质,需要选用双法兰式差压变送器保证测量信号的稳定性。如果使用该设备,设备的安装将只受毛细管长度限制。具体来讲,就是需要采取相应的保护和绝热措施,并且确保毛细管弯曲半径大于50mm。在应用该测量仪表时,如果安装标高发生变化,设备的输出值就会受到影响。

  • 3.磁翻板液位计的应用要点

    磁翻板液位计的应用遵循浮子定律和磁性原理, 需要通过法兰与储罐连接。在测量的过程中, 设备内部双色柱状磁性浮子会在磁场影响下发生变化, 浮子交接处则为储罐实际液位。在安装设备的过程中, 需要避免设备周围有导磁物质, 并且根据介质情况确定伴热温度。在气液相开孔连接较大的情况下, 需要在液位计中间安装法兰。在设备调试的过程中, 需要使用磁钢矫正器将磁柱调成白色,然后先后打开气相截止阀和液相截止阀, 并且观察液位升降。

  • 4.缆式导波雷达液位计的应用要点

    缆式导波雷达液位计的应用遵循行程时间原理, 需要通过发射和接收高频脉冲信号对参考点到液氨表面的距离进行测量。在安装该设备时, 需要避开液氨进口, 从而防止设备产生虚假反射。安装传感器时, 不能将其安装在储罐中心处, 并且需要使传感器远离储罐壁。安装缆式探头时, 需要使探头与光滑金属壁之间的距离大于50mm, 探头末端与容器底的距离要大于巧0mm, 短管直径则需要不大于巧0mm。此外, 受安装位置的影响, 缆式探头的偏置量可能会有所增大。

几种液氨储罐液位测量仪表的应用效果

  • 1.声纳式外测液位计

    外测液位计从罐外连续、精确地测量罐内的液位,完全不接触罐内的液体和气体,实现了真正的隔离测量。因此特点有以下几点:

    (1)隔离式非接触液位测量技术非常安全。

    (2)安装调试,从而降低建设费用和维护成本。

    (3)更可靠耐用,测量探头和主机中无机械运动部件,并严格密封,与外界隔离,不会磨损或腐蚀。

    (4)通过上海仪器仪表自控系统检测所“功能安全完整性”等级认证,取得SIL3证书。

  • 2.差压变送器的应用效果及故障

          从应用效果上来看, 差压变送器具有容易校准和普及范围广的特点。同时, 该类设备的价位较低, 具有一定的性价比优势。但是, 在安装该设备时, 需要预留安装孔。同时, 由于设备与介质密度变化联系密切, 所以测量操作将导致仪表膜盒材质受到腐蚀性介质的腐蚀。经过长时间运行后, 设备容易出现膜盒变形问题。在应用的过程中,如果出现无指示、指示偏大或偏小和指示不变的故障, 还需要做好电源、安全栅、电路板、膜片毛细管和引压阀的检查, 并且适当更换设备组件和及时打开设备引压阀。

  • 3.磁翻板液位计的应用效果及故障

          应用磁翻板液位计, 可以测量任何介质的液位和界面, 并且设备本身具有安装方便和直观的特点。但是, 在介质杂质过多的情况下, 磁柱不会翻转, 测量也会失效。同时, 应用该设备容易出现磁柱卡死的问题, 将会导致远传指示无法实现。而该设备的价位较低, 在安装时需要预留安装孔。磁翻板液位计在应用过程中容易出现变送器无信号输出、输出信号无变化和量程无法调至相应值的问题。在应用的过程中, 需要做好供电电压、电缆、接线端脚和安全栅的检查。

  • 4. 缆式导波雷达液位计的应用效果及故障

          缆式导波雷达液位计具有与介质直接接触和测量盲区小的特点, 测量的精度较高。但是, 该设备不适合测量压力容器, 并且价位较高, 在安装时需要在设备顶部预留安装孔。从应用故障上来看, 该设备可能会出现DCS系统组态不正确、缆式探头故障和DCS显示值不稳定等故障。在应用的过程中, 需要在标定前进行实地测量, 摒弃检查DCS组态数据是否与实测结果一直, 以便获取真实的数据。在测量之前, 需要清洁探头, 并且适当增加空罐高度, 从而消除回波影响。

    END

结束语

  • 总而言之, 在液氨储罐液位测量方面, 可以使用多种液位测量仪表。而不同的仪表有着不同的特性, 在应用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并且发生不同的设备故障。所以, 测量人员还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液位测量仪表, 从而更好的完成设备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