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3变频器版本问题

楼主(2019-12-24):
各位高工:

现场有一条生产线,CPU型号1756-L73 , 变频器型号为 Powerflex753系列,版本12.1。

问题:现场变频器坏了一个,更换一个新的变频器,PLC识别不了,studio5000(V24版本)变频器组态那里显示 黄色的小感叹号。新变频器的版本为 13.3.

求问:如果将 studio5000 升级到31版本,再将程序重新下载到PLC,是否可解决变频器版本升级后不兼容的问题?

楼主:
有哪位大师有经验的,请赐教。

网友A:
是不是在软件上硬件组态的时候,没有组态号。图片里面看不到变频器的故障代码,你看一下故障代码多少

网友B:
看看是什么  可不可以用

网友C:
看下软件配置,是不是兼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软件配置,是不是兼容性。

-------------------------是兼容模式

网友D:
到底哪个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软件上硬件组态的时候,没有组态号。图片里面看不...

换上新变频器后,设置号参数后,变频器无报警,只是组态时跟PLC通信连不上。

网友E:
重新组态下就好了

网友F(2020-02-03):
重新组态E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