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与台达PLC485

楼主(2019-12-24):
最近刚学习用组态王6.55与台达PLC  DVP60ES200R   485通信,一直通信不上,请高 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台达专用的驱动?我是用的USB转485线。用其它的电脑程序可以读PLC,台达DVP60ES200R。用组态王没有读数据的指示灯,不知为什么?

网友:
组态王PLC.png这个是PLC程序,晕倒,

网友:
我发现程序初始化失败,也可以写入状态,只是不能读出输入口和输出口状态。奇怪。

网友:
故障解除,电脑系统重装就可以了,台达选择:台达EH40-COM,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