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1769PLC通过网口连接Micro850PLC,怎么读取850PLC里的数据?

楼主(2019-12-24):
AB的1769PLC使用网口和AB的Micro850PLC连接,请问怎么读取850PLC里的数据。

1769使用的是Studio5000编程软件,850使用的是CCW编程软件,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可以用MSG指令实现此功能,设置TAG,两面编程软件平台都用MSG指令

网友B:
Modbus协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MSG指令实现此功能,设置TAG,两面编程软件平...

360截图20191225153426621.jpg使用MSG指令在这里应该选择那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用MSG指令实现此功能,设置TAG,两面编程软件平... 内容的回复!-------------------------使用MSG指令在这里应该选择那个呢?

第一个,通用版。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Modbus协议是不二之选。

网友C:
用生产者(广播)和消费者(接收)标签可以做

网友D(2020-05-17):
我也在搞这个,第一次用AB,你解决了么 ?

网友E(2020-07-25):
我擦  我也在弄这个~~还是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