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高频电源进行modbusTCPIP通讯,启动不了高频电源

楼主(2019-12-24):
wincc与高频电源进行modbus TCP IP通讯,做了一个启停按钮,启动电厂大概1秒后电厂又自动停了,确定是给的长信号,地址正确,通讯能收发显示值和设定值,而且断开wincc通讯后,现场厂家触摸屏可以启动,厂家的软件也能,起来后把我的通讯连上,立马又停机,而且我的启动信号通过对方软件也能发过去,但是立马又收到0,请问是什么情况,有大神遇到过吗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A:
写的指令功能码分两种  一个单线圈写入一个多线圈写入 功能码好像是05还有15吧,你需要问问厂家是不是两种功能码都支持,还有你建个modsim跟你wincc连 确保你能写1进去

楼主(2020-10-09):
引用 网友A:
写的指令功能码分两种  一个单线圈写入一个多线圈写入 功能码好像是05还有15吧,你需要问问厂家是不是两种功能码都支持,还有你建个modsim跟你wincc连 确保你能写1进去...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