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850镜片透过率测试仪透光率测试仪

楼主(2019-12-25):
SDR850 镜片透过率测试仪

一:概述

SDR850 测试原理是采用红外850nm 光源,红外940nm 光源和可见550nm 光源照射被测透明物质,感应器分别探测三种光源的入射光强和透过被测透明物质后的光强,透过光强与入射光强的比值即为透过率,用百分数表示。

现在的智能手机,具有光线感应器和距离感应器。光线感应器能够实现屏幕亮度自动调节等,距离感应器能够在通话时感应手机与人脸距离从而自动关屏,防止脸部误触屏幕操作。

智能手机镜片上,一般有两个小孔,用于光线感应器和距离感应器的红外线穿透。还有一个稍大的孔,用于摄像头。镜片上这两个小孔的红外线穿透能力,直接影响到智能手机的光线感应器和距离感应器的性能。所有这一个红外线透过率指标,非常重要。

镜片的主平面和摄像头孔和光线及距离感应器孔,也有透光率指标要求。

二:SDR850参数

1.仪器外形尺寸: 长200mm × 宽180mm × 高106mm

2.最小测试物尺寸:¢1.0mm

3.仪器重量:约1500 克;

4.分辨率: 0.1%

5.测量精度:优于±2%(无色均匀透光物质),出厂用标准样板检测优于±1%

6.红外线: 850nm 940nm 两路测试

7.可见光: 中心波长550nm

8.供电电源:9V AC/DC 电源供电。

三:仪器操作

SDR850 镜片透过率测试仪测量步骤如下:

1:插上电源,打开测试仪的电源开关。仪器首先进行自测试和自校准,自校准完成以后,三个显示器的显示值都为“100”,表示无被测物时的透过率为100%

2:将被测试物放入测试位置。三个显示器分别显示被测物对红外850nm,红外线940nm和可见光550nm 波长的透过率。

四:仪器特点

1.三个测试孔都具有对位指示LED,用于测试过程中,手机镜片的孔位对准。

2.特别适用于手机镜片的红外透过率及可见光透过率测试;

3.仪器具有实时动态自校准功能,开机后自动校准到100%透过率;

4.最小测试物尺寸为¢1.0mm

5.不锈钢台式设计,外观精美,利于被测物放置,操作方便。

五:使用步骤及注意事项

1.仪器接上专用电源,保持测试位置为空,打开仪器开关;

2.将被测物放入测试位置;

3.显示窗口分别显示被测物对红外850nm ,红外线940nm 和可见光550nm 的透过率;

4.仪器不使用时,请关闭电源;

5.开机时仪器自测试和自校准,测试位置必须为空,否则不能完成自校准;

6.避免与腐蚀性物品接触、远离高温高湿的环境;

7.长时间连续使用时,由于LED 光源的发光效率(LED 光源温度升高,效率下降)的原因,可能导致三个窗口数据不能显示为100 ,此时请关闭仪器的电源,重新开机自检和自校准,不影响测量精度和正常使用;

8.可能会偶然出现无测试物时,显示数据不能回归为100 ,关机立即重启仪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