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如何适应不同温度和环境

楼主(2019-12-25):
      什么是工控机

      有一些用到大型设备的小伙伴可能会遇到控制电脑寿命短,没用多久就非常卡顿,不流畅,这都是因为你没有选对工控电脑。

      工控机即工业控制计算机,是一种采用总线结构,对生产过程及机电设备、工艺装备进行检测与控制的工具总称。工控机具有重要的计算机属性和特征,如具有工控机主板、CPU、硬盘、内存、外设及接口,并有操作系统、控制网络和协议、计算能力、友好的人机界面。工控行业的产品和技术非常特殊,属于中间产品,是为其他各行业提供稳定、可靠、嵌入式、智能化的工业计算机。

工控机如何适应不同温度和环境 11.14

(4U工控机)

    工控机特点

    (1)可靠性

    工业PC具有在粉尘、烟雾、高/低温、潮湿、震动、腐蚀和快速诊断和可维护性,其MTTR(MeanTimetoRepair)一般为5min,MTTF10万小时以上,而普通PC的MTTF仅为10000~15000小时。

    (2)实时性

    工业PC对工业生产过程进行实时在线检测与控制,对工作状况的变化给予快速响应,及时进行采集和输出调节(看门狗功能这是普通PC所不具有的),遇险自复位,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3)扩充性

    工业PC由于采用底板+CPU卡结构,因而具有很强的输入输出功能,最多可扩充20个板卡,能与工业现场的各种外设、板卡如与道控制器、视频监控系统、车辆检测仪等相连,以完成各种任务。

    (4)兼容性

    能同时利用ISA与PCI及PICMG资源,并支持各种工控机操作系统,多种语言汇编,多任务操作系统。

    工控机如何适应不同温度和环境

    机箱要防尘防震坚固耐腐蚀等在恶劣环境下保护工控机机箱内部元件、整体机器要稳定专机专用,其他的和台式机没有太多区别。外面有专门卖这个的建议找专业厂商买。当然愿意自己配台用也可以。

工控机如何适应不同温度和环境 11.14

(工控机接口)

    目前很多公司在很多场合使用到工控机,但真正能把工控主机运用得好的也不是很多。经常看到有些人忙活了半天,还是不能把机器故障排除,而有些人用起来则得心应手。这区别即源自用户对工控机的正确管理和维护。工控机是为了适应特殊、恶劣环境下工作的一种工业计算机,工控机电源、机箱、主板都是为了能适应长时间不间断运行而设计的。为了更好地长期使用它,让它始终保持良好的工作性能,在日常使用中必须对它进行必要、合理的维护。

    一、机箱

    机箱中包括工控电源、无源底板、风扇。工控电源:它是为N小时不间断开机服务的,所以它的性能较好,主要需注意的是尽量减少灰尘的进入,防止灰尘影响风扇的运行。防止瞬时断电,瞬时断电又突然来电往往会产生一个瞬间极高的电压,很可能“烧”坏电脑,电压的波动(过低或过高)也会对电脑造成损伤。因此,应尽量配备电源。另外,还应防静电、防雷击。

工控机如何适应不同温度和环境 11.14

(工控机机箱)

    无源底板:它是为各种板卡包括,)(卡、显卡、声卡、网卡等)提供电源的,它的日常维护要注意三点:不能在底板带电的情况下拨插板卡,插拨板卡时不可用力过猛,过大,用酒精等清洗底板时,要注意防止工具划伤底板。插槽内不能积灰尘,否则会导致接触不良,甚至短路。插槽内的金属脚是否对齐,有无弯曲,否则影响板卡在系统中的运行,会因此出现开机不显示、板卡找不到、死机等各种现象。风扇:工控箱内风扇是专门为工控机设计的,它是向机箱内吹风,降低机箱内温度。它要注意的是:电源是否接到插头上,风扇外部的过滤网要定时清洗(每月一次),以防过多的灰尘进入机箱。

    二、主板(卡)

    工控机主板是专为在高、低温特殊环境中,长时间运行而设计的,它在运用中所要注意的是:不能带电插拨(内存条,板卡后面的鼠标、键盘等),带电插拨会导致插孔损坏,不能用,严重的甚至会使主板损坏。主板上的跳线不能随便跳,要查看说明书或用户手册,否则会由于不同型号主板的电压设置不同而导致损坏。对主板的灰尘应定时清洁,不能用酒精或水,应用干刷子、吸尘器或皮老虎把灰尘吸完或吹掉。保持主板上内存扦槽的干净,无断脚、歪脚。主板下插入无源底板中的金手指要干净,在底板上要插紧、插到位。

工控机如何适应不同温度和环境 11.14

(研华工控机主板)

    三、硬盘、光驱、软驱

    硬盘:不要随意拆卸硬盘,避免振动、挤压。尽量不要在硬盘运行时关闭计算机电源,这样突然关机会导致硬盘磁道损坏,数据丢失。不要随意触动硬盘上的跳线装置。搬运时一定要用抗静电塑料袋包装或用海绵等防震压材料固定好,经常检查病毒,以防侵蚀。在操作系统中有节能功能时要尽量合理使用,以延长硬盘使用寿命。

    光驱:在使用中不要随意打开光驱门,不能使用有损伤、盗版光碟,防止灰尘进入光驱内,光驱在使用过程中不要震动,歪曲,拍打。数据线要连接通畅,保证光驱读盘顺利。

    软驱:不能把坏盘、有毒盘放入软驱中,勿使用劣质和发霉的软盘,以防划伤磁头。当软驱正在对磁盘进行读写操作时(软驱指示灯亮),不要强行将磁盘取出,以防损伤磁头或使磁头偏移,导致无法正常读写。

    四、各种板卡(显卡、声卡、网卡等)

    板卡所要注意的就是防尘,插脚要完好,板卡竖直插入不能歪曲,并且板卡外插孔上的连接件不能带电拨插。

    以上四点是工控机使用中应注意的,只要你勤于实践,在日常工作中做好它,那么你是可以管理好你的工控机系统并保持其长时间稳定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