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UPLC和相机通信收到的字符怎么转换为十进制?

楼主(2019-12-25):
如题所示,比如:5Uplc收到相机发的字符,1表示为OK,2表示为NG,查询ASCII码得知,字符1=十六进制31=十进制49,PLC程序怎么把字符1转换为十进制?谢谢

网友A:
把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即可吧。

楼主:
刚用了VALP指令(字符串转BIN),但是软件模拟运行马上报错了,

楼主:
这条指令运行后,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