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E-C伺服驱动器插补控制的编程

楼主(2019-12-25):
CCLink IE Field Basic 控制网络中 MR-JE-C伺服的插补功能

查了一下该驱动器的手册文件,对插补方面好像没有相关的介绍操作,请教一下师兄们,该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2020-04-15):
你好,请问怎样用5U的PLC通过网线控制MR-JE--C伺服正转,反转,点动和获取编码器的位置?

可以发些资料给我吗?我的邮箱是759756150@qq.com

网友B(2021-12-16):
通过总线不能做插补运动,要看伺服驱动器本身是否支持插补运动。可以换脉冲控制,可以做两轴的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