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版如何制作特别要求的报表

楼主(2019-12-25):
通用版,客户要求制作报表,报表内容记录传感器A的超温记录。

具体内容包括:超温报警产生时间,超温设定温度,超温时温度;报警结束时间,超温设定温度,结束时温度;超温持续时间。

请问如何制作报表?

请高手给指指路

网友A:
什么的通用版?楼主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B:
用存盘数据浏览构件试试

网友C:
用存盘数据浏览构件

有MCGS编程样例,你研究下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2/783175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存盘数据浏览构件 有MCGS编程样例,你研究下htt...

谢谢回答,按照帮助里做的话,只能是报警产生和结束时生成两条信息。但怎么能把这两条信息合成一条。即每次这个报警结束时生成一条包含上述所有信息的报表,并生成单独的excel文档,保存在电脑里。

甲方的方案来源于他们之前用wincc做的上位机系统所生成的报表。真是很头疼,报表和脚本一直都没有掌握要领,我现在也只能做出这样的两条一组的报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用存盘数据浏览构...



首先,你要在实时数据库里进行成组增加,如“历史数据” 将 信息增加到右边历史数据”条目里

网友C:
运行策略里 加一条循环策略

条件用一个变量点做触发

脚本程序里写 !SaveData(历史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策略里 加一条循环策略条件用一个变量点做触发  脚...

嗯,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建立了一个数组,保存时间为0,只不过我没有用循环策略,而是用报警策略,报警产生存一组数据,报警结束再存一组。

但怎么把这两组数据合在一起,还得输出到excel,还得能自动命名和保存。

网友D(2022-12-15):
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下来看看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