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c2报警pc风扇故障如何屏蔽此报警

楼主(2019-12-25):
库卡c2报警 pc风扇故障 如何屏蔽此报警

网友A:
虚席学习

1学习

2学习

3学习

4学习

网友B(2020-04-23):
拆下来清理一下,运气好还可以用,不行就买一个,不贵,300 左右

网友C:
PC风扇故障,首先检查是否风扇确有故障,其次可能因为风扇的反馈信号断路,比如插头没插

楼主(2021-05-31):
引用 网友C:
PC风扇故障,首先检查是否风扇确有故障,其次可能因为风扇的反馈信号断路,比如插头没插...



原装风扇贵 用了一个普通风扇 就是反馈不对

网友D(2023-08-04):
我也是淘宝买的风扇没反馈,  直接短接了一个反馈信号。

网友E(2024-05-17):
楼主解决没,是不是屏蔽的反馈信号?

网友F(2024-08-15):
屏蔽kuka风扇转速监控

找文件路径C:\KRC\ROBOTER\CONFIG\SYSTEM\COMMON

 修改文件CabCtrl.xml  点编辑-查找 innerfan

把innerFan monitoring=“on”改成off

关机重启,重新读入数据

屏蔽有风险,使用需谨慎

  • kebi650楼主

    感谢高手 我试一下

网友C(2024-12-25):
引用 网友F:
屏蔽kuka风扇转速监控找文件路径C:\KRC\ROBOTER\CONFIG\SYSTEM\COMMON   修改文件CabCtrl.xml  点编辑-查找 innerfan把innerFan m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