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500KW电动机,启动采用液阻启动模式缺相跳闸问题

楼主(2019-12-25):
有一台500KW电动机,启动采用液阻启动模式,电源为接触器供电。

电动机智能保护器启动过程偶尔会显示“C”(断相保护),导致启动失败。检查:

1、电源线没有断路现象,各个接触端子没有松动痕迹,电缆线更谈不上断路问题。

2、测量电动机三相绕组电阻平衡。

3、断开负载,控制回路上电多次测试接触器(主电源和转子短接2只接触器)触头闭合良好。

以上硬件测量都OK。

初步怀疑:

1、智能保护器误动作?

2、智能保护器灵敏度过高?

3、参数设置不合理?

……………………

针对这种现象,大家以为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液阻的问题,液阻很难保证3个电阻完全一致

这样三相就不平衡了,会有负序电流

于是,缺相保护就动作了

增大缺相保护的时间定值吧

缺相短时间又少不了电动机

网友A:
电机保护器除热继电器之外我觉得都是多余的。多年来开发的电子、智能.....各种电机保护器,都没有热继电器有效,因为热继电器与电机发热特性相配。

这个问题我认为是电机保护器的引起的,换掉吧!

网友B:
不单单是内部问题,检查下外部供电是否有松脱。检查电源没问题才能判断保护器的问题。

楼主:
等你电机烧了就知道保护的用途了

不过现在市面上的电动机保护的确良莠不齐,质量差的太多

引用 网友A:
电机保护器除热继电器之外我觉得都是多余的。多年来开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你电机烧了就知道保护的用途了不过现在市面上的电动机保...

幸运的是,从业40多年还没烧过电机。我做的设计只用热继电器,没用过其他保护器。

楼主:
那是小功率电机

热继的发热动作曲线和电动机的差别很大

要么误动,电机还有热容量的时候跳闸了,或者不该跳闸的时候跳闸了

要么是烧电动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等你电机烧了就知道保...

国内低压电气质量良莠不齐,并且热继电器对连接电缆线径、长度都有严格要求,好多技术人员都不严格遵守甚至是不懂,结果就是保护效果不理想,特别是热继电器就很难实现工艺保护,并且功率稍大得电机比如22kW以上保护效果很差。

电子保护器就靠谱得多,当然首先你得有靠谱得电子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