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系统正常运行时出现蓝屏怎么办

楼主(2019-12-26):
      蓝屏是常见的工控机操作系统故障之一,用户在使用工控机过程中会经常遇到。那么工控机蓝屏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工控机蓝屏和工控机硬件系统关系较大,主要原因有硬件芯片损坏、硬件驱动安装不兼容、硬盘出现坏道(包括物理坏道和逻辑坏道)、工控电脑CPU温度过高、多条内存不兼容等。

      一启动系统出现蓝屏

     工控机操作系统在启动过程中出现如下屏幕显示,称作蓝屏。下面介绍几种引起系统开机蓝屏的常见故障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工控机系统正常运行时出现蓝屏怎么办?(申瑞宇-2019-11-25)1.jpg

(系统蓝屏)

    1.多条内存条的互不兼容或损坏引起运算错误

    这是个最直观的现象,因为这个现象往往在一开机的时候就可以见到。不能启动工控机,画面提示出内存有问题,工控机会询问用户是否要继续。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一般是工控机内存的物理损坏或者内存与其他硬件的不兼容。这个故障只能通过更换内存来解决问题。

    2.虚拟内存不足造成系统多任务运算错误

    虚拟内存是Windows系统所特有的一种解决系统资源不足的方法。一般要求主引导区的硬盘剩余空间是物理内存的2-3倍。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硬盘空间不足,导致虚拟内存因硬盘空间不足而出现运算错误,所以就会出现蓝屏。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尽量不要把硬盘存储空间占满,要经常删除一些系统产生的临时文件,从而可以释放空间。或可以手动配置虚拟内存,把虚拟内存的默认地址转到其他的逻辑盘下。

工控机系统正常运行时出现蓝屏怎么办?(申瑞宇-2019-11-25)2.jpg

(虚拟内存设置)

    3.硬盘剩余空间太小或碎片太多

    由于Windows运行时需要用硬盘作虚拟内存,这就要求硬盘必须保留一定的自由空间以保证程序的正常运行。一般而言,最低应保证100MB以上的空间,否则会因为硬盘剩余空间太小而出现“蓝屏”。另外,硬盘的碎片太多也容易导致蓝屏的出现。因此,每隔-段时间进行一次碎片整理是必要的。

    4.CPU超频导致运算错误

    工控机CPU超频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提高工控机的运行速度,就其本身而言就是在其原有的基础上完成更高的性能,对CPU来说是一种超负荷的工作,CPU主频变高,运行速度加快,但由于进行了超载运算,造成其内部运算过多,使CPU过热,从而导致系统运算错误。如果是因为超频引起系统蓝屏,可在BIOS中取消CUP超频设置,具体的工控机BIOS设置根据不同的BIOS版本而定。

工控机系统正常运行时出现蓝屏怎么办?(申瑞宇-2019-11-25)3.jpg

(CPU)

    5.温度过高引起蓝屏

    如果由于机箱散热问题或者天气本身比较炎热,致使CPU温度过高,工控机硬件系统可能出于自我保护而停止工作。造成温度过高的原因可能是CPU超频、风扇转速不正常、散热功能不好或者CPU的硅脂没有涂抹均匀。如果不是超频的原因,最好更换CPU风扇或是把硅脂涂抹均匀。

以上五点,是工控机出现蓝屏概率最高的原因之一,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