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19:松下FPX和三菱FX3U串口通信

楼主(2019-12-26):
串口通信实例019:松下FPX和三菱FX3U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松下FPX-COM3通信插件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1、2、3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三菱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接 三菱FX3U-485BD之SDA和RDA;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接 三菱FX3U-485BD之SDB和RDB。

三、松下FPX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通信模式为通用通信,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T10、接收字节计数为2:

2、输入处理程序,将松下8路输入转换为2个ASCII码保持至DT1里:

3、定时发送

四、三菱FX3U接收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8位数据模式:

2、RS指令:

3、接收完成处理:

4、将接收到的最终有效数据送入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里: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松下FPX通信程序、三菱FX3U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楼主:
说明:
主站程序在松下FPX实物测试通过;
从站程序在三菱FX3U实物测试通过;

最终实现松下FPX的8路输入控制三菱FX3U的8路输出。

楼主:
主站程序所使用PLC型号为松下FPX,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松下FPX0、松下FPXH。

楼主:
从站程序所使用PLC型号为三菱FX3U,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三菱FX3G、FX3S、FX2N、FX1N、FX1S等PLC。

楼主:
最近持续分享不同品牌PLC、单片机之间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对程序有疑问者,可随时跟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