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鞍型端子连线问题,求助!

楼主(2019-12-26):
新手求问,两个端子排的鞍型端子怎么能不让它自动连线呢?

网友A:
功能数据中修改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数据中修改符号



修改什么地方啊?功能数据能找到,就是不知道改哪?

网友B:
你可以功能逻辑选择 就是右击属性上有个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