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旋转轴求大神

楼主(2019-12-26):
求大神解答。脑壳想的痛。伺服当旋转轴。坐标不会超过360是以什么为参考的。还是指令计算的。求简单易懂解答

网友A:
得说明下什么东西控制你这伺服啊,如果是有东西控制,就是设置里面设定为旋转轴模式,膜值为360,这样采集编码器的值到了360就跳到0,一直这样循环。

网友B:
看看结构能不能加原点传感器,以原点作为参考原点,或者以绝对值增量编码器进行位置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说明下什么东西控制你这伺服啊,如果是有东西控制,就是设置里面设定为旋转轴模式,膜值为360,这样采集编码器的值到了360就跳到0,一直这样循环。

控制器控制的 雷赛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C:
原则上,这句话本身也不是什么严格绝对的公理,也是只在相关条件下才能成立的结论。所以,您是从哪里看到的,就去哪里问,他们是在什么限制条件、假设前提下得到的这个结论。别人的答案都不一定绝对适用。

如果一般来说,一周就是360度。超过360度的数值,一定在位置上和0-360之间的某个数值在位置上是重合的,可以用这个0-360之间的数字来代替。那么,就可以认为坐标不需要超过360。既然坐标没有超过360的需要,那么就把它们都限制在360以内,就是一种简单粗暴而可行的方式。于是,就这样规定了。

上学的时候,老师一定教过,论述题一定要从可行性与必要性两个方面来论述,上面说了可行性(坏处可接受),下面再说说必要性。将一个位置坐标限定在比较小的数值范围内,放弃所有物理上重复的数值,一个可以让这个数值的意义更简单明确,比如,不需要计算1080.47度和-720.53之间的夹角是,而且在相关的计算函数,尤其是查表类的三角函数中,可以简化一点计算过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得说明下什么东西控制你这伺服啊,如果是有东西控制,就是...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是硬件配置里配置的,只有配置成直线轴才会超过36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得说明下什么东西控制你这伺服啊,如果是有东西控制,就是...-------------------------应该就是这个原因,是硬件配置里配置的,只有配置成直线轴才会超过360。

雷赛控制器里边没有设置。我的意思就是作为旋转轴。脉冲计数只按照一个方向早晚会溢出。怎么往返0-36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幽木 引用 watermelon123 ...

指令计算,我曾经用过台达15MC,里面就有一个旋转轴,0-360,软件自动计算。

网友F:
不必纠结这个   旋转编码器都有Z相信号  代表旋转了一周

网友G:
这也是个问题?运控上有设置吧。一般的,运控有旋转轴设置,直接设成360度就可以了。

网友H(2020-02-19):
这个没什么好纠结的吧

网友I:
机械原点 ,系统原点

网友J(2020-03-23):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

网友K:
如果能设置成旋转轴类型360自动归零最好,没有的话反馈是增量式的话ABZ信号里捕捉Z信号清零位置值嘛,绝对式的话~~~~想办法直接读码盘本身反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