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和伺服EtherCAT通信的一些疑问,有大神懂这个吗?

楼主(2019-12-27):
请教两个问题

1.为什么PLC手册里说的Sysmac Studio默认映射和伺服手册里说的默认映射不一致,一个是261 259,另一个是258 258。

2.手册说反馈速度需要映射才能显示,可是为什么不映射也可以显示反馈速度,默认映射根本没有606CHEX这个映射。

 PLC手册截图

伺服手册截图

伺服手册截图2

反馈速度截图

网友A:
纠结这玩意做啥呢,导入配置文件,在PLC软件里面配置好PDO就行了,欧姆龙的手册都是以欧姆龙自己的私服做的手册的。

网友B:
这个楼主要结合你的伺服驱动器来分析

楼主伺服驱动器是欧姆龙自己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楼主要结合你的伺服驱动器来分析楼主伺服驱动器是欧姆...

对,是欧姆龙自己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这个楼主要结合你的伺服驱动器...

那就应该是楼主映射了,

欧姆龙自己PLC和伺服驱动器,楼主在设置通讯时候,选择型号时候,自己就默认设置了

楼主如果想按自己意图设置,需要找到相应设置,感觉应该是楼主设置不对

用的那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