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卷绕程序思路

楼主(2019-12-27):
各位大佬,小弟请教各位给个做卷绕机的思路,该怎么控制怎么编写程序可以达到高速精准的卷绕好一个电池18650的,谢谢各位了。目前没有头绪,自己以前也没弄过,不知怎么处理。

网友A:
检测单元张力传感器、纠偏装置。驱动部分伺服电机矢量控制,速度轴扭矩限幅方式控制;PLC看个人需求或者公司规定选择就可以。推荐模拟量控制方式做伺服的矢量控制,总线通讯也可以,但实现起来会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单元张力传感器、纠偏装置。驱动部分伺服电机矢量控制...

谢谢 指导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钢铁行业的卷径计算公式

卷径和产品厚度有关系

或者直接才有扭矩模式

网友C:
电池卷绕需要用到恒张力控制,加的东西不少

网友D:
建议使用专门的运动控制器  大品牌都有

楼主:
看来挺有难度啊 感觉搞不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