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电脑送料机报警怎么办,怎么处理

楼主(2019-12-27):
冲床电脑送料机是电控系统、机械、气动式的全自动化设备,在冲床冲压自动化生产线,不可缺少设备之一,使用过程中如果使用不得当或使用时间长,是很容易造成机械故障,所遇到的安装故障所造成的,多数为外部设备故障为主。下面冲床电脑送料机厂家佑亿为大解讲解一下冲床电脑送料机报警是什么原因并且解决的方法和技巧:

一、放松装置不顺畅导致冲床电脑送料机报警怎么办?

查找原因及处理办法:

1、检查模具是否内定为导销,仔细检查并修正。

2、观察送料方向是否有偏移,再检查工作方向是否正确,模具是否正常。

3、偏心轴和放松轴失油卡死,使用煤油清晰并加注黄油。

二、送料不稳定导致报警怎么办?

查找原因及处理办法:

1、检查模具是否有问题

2、检查气压在冲床电脑送料机连续正常冲压的情况下是否达到0.45kgf/cm³;

3、放送时间是否正确;

4、检查电机是否正常(基本可排除此类情况);

三、送料无规律性误差导致报警

查找原因及处理办法:

1、检查压料板受力是否均匀,要是不均匀则调整放松装置压力。

2、所使用的冲床电脑送料机构是否属于气动放松,是则检查空压机压力是否正常。

3、检查材料架送入之卷材是否与冲床电脑送料机、模具在同一水平线上。

以上就是关于送料机报警是什么原因以及解决的措施和技巧,希望对想了解冲床电脑送料机的厂家会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