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干扰的消除应用

楼主(2019-12-27):
1PLC硬件信息

分蛋机项目使用的是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PLC,共计一个CPU、一个扩展的数字量模块、一个扩展的模拟量模块,其中CPU用的是ST60DC/DC/DC),版本为V02.03.02_00.00.01,订货号为6ES7 288-1ST60-0AA,扩展的数字量模块为EM DT08订货号为6ES7 288-2DT08-0AA0扩展的模拟量模块为EM AE08(8AI),订货号为6ES7 288-3AE08-0AA0,分别如下图所示:

1 西门子S7200-SMARTCPU ST60

            2 扩展的数字量模块                            图扩展的模拟量模块

其中CPU 共计输入点36个,输出点24个,数字量扩展模块输出点8个,模拟量扩展模块8对通道。

2称重传感器硬件信息

分蛋机项目运用的是欧路达称重传感器,型号为AT8515,项目所用称重量程为0-600g,精度等级为C3,如下图所示:

4 欧路达600g称重传感器

此传感器共计5根线,分别为蓝、白、红、黑以及屏蔽线,分别对应传感器正端、信号正端、信号负端、传感器负端以及屏蔽端,在称重使用前需要校零以及用标准砝码校准,确保称重的精确度。

3变送器硬件信息

分蛋机项目用的是欧路达重量变送器。型号为TDA-02,电源供压为24V,如下图所示:

5 欧路达重量变送器

6 变送器内部

变送器内部分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变送器的输入,第二部分为变送器的输出,第三部分为校零位以及放大倍数调整。

第一部分变送器的输入有5个接线端子,分别为:+EXC+SIGSHIELD-SIG-EXC分别对应传感器的电源正端信号正端屏蔽线信号负端电源负端;

第二部分变送器的输出也有5个接线端子2个为电源端子+24VGND3个为信号端子GNDVOUTIOUT其中信号端子GND为模拟量通道的负端连接点,VOUT以及IOUT代表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正端

第三部分左边为校零点,右边为放大倍数调整点

4变送器校零以及放大倍数调整

项目用的4-20ma电流信号,对应传感器称重量程0-600g,用万用表的20ma电流档,将万用表的负极接变送器输出端信号端的GND,万用表的正极接变送器输出端信号端的IOUT,这样可通过万用表监控到电流信号。

1校零

在传感器不放置任何物品的时候,这时万用表的电流信号应该为4ma,对应传感器称重的0g,如果万用表里面数值过大或者过小,可用螺丝刀调整校零点,调至4ma,这样表示暂时校零结束。

2放大倍数调整

4-20ma电流信号,对应传感器称重量程0-600g因现场没有办法提供600g的标准砝码,采用的是80g标准砝码,因此可以进行换算,对应的应该是6.13ma电流值,在传感器不放置物品的时候为4ma,放置80g标准砝码的时候为6.13ma,若放置80g的时候电流值不对,可通过螺丝刀调整放大倍数点调至6.13,这样暂时的放大倍数调整结束。

第一次校零以及放大倍数调整结束,当拿走砝码会发现零位偏移,这时候需要反复调整零位以及放大倍数,确保传感器没有物品时为4ma,放置80g砝码为6.13ma,这样一个变送器才校准结束。

5现场模拟量干扰处理总结

传感器至变送器的线、变送器至模拟量模块的线一定要越近越好;

变送器至模拟量模块的线一定是屏蔽双绞线,可以抗干扰;

在强弱电地线分开的情况下,变送器至模拟量模块的线屏蔽层一定要单端接地,可以消除电势差;

如果非快速称重的的情况下,可以更改模块的滤波值降低数值波动;

强弱电地线现场无法提供分开的时候,可以将强电柜或者弱电柜的其中一个地线全部拆除,防止强电的干扰以地线带给弱电,正常情况个人建议拆除弱电柜的地线,因为强电的地线可以防止部分电机漏电,避免给使用者带来伤害;

强弱电柜分开,强弱电地线不分开的时候,加磁环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强弱电柜如果不分开,在柜内有少量类似变频器的干扰源时,磁环可以吸收部分干扰。

                                                                            工控无忧

网友A:
新工作正需要这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工作正需要这个,谢谢

以后有问题可以一起交流学习,后面还会分享一些我自己做项目的经验总结,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