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v15授权后仍有两个项目在试用期

楼主(2019-12-27):
成功安装了博途v15后 从网上找到了几个授权软件 用了最好的那个授权之后 还有两个项目仍在试用期 以后会影响使用吗980c8caa0321ba8f0d9d6c35ad2f63c.png

网友A:
使用期过后就不能正常使用了,搞个<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此处内容被屏蔽>一下继续使用

网友B:
要手动删除这两个临时授权,再重新安装授权,授权才是永久的

网友B:
不处理的话到期后就不能打开软件了,还是要删除这两个临时授权,重新授权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处理的话到期后就不能打开软件了,还是要删除这两个临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期过后就不能正常使用了,搞个<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

-------------------------什么软件

网友B:
默认存在C盘根目录“AX NF ZZ”文件夹内,要将文件设置为隐藏可见才可以看到授权文件,在文件夹内直接删除就可以了,在授权管理软件内不能删除。如果在C盘找不到这个文件夹,就去其他盘的根目录下找找。

网友C:
重新安装密钥,建议使用永久搜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期过后就不能正常...

说的话被屏蔽了

网友B:
他这是安装软件后,直接打开编程软件,选择了试用,产生的临时授权,使用授权软件安装的都是永久授权。

刚看了楼主的图已经安装了永久授权,只要删除两个临时授权就好了。

引用 网友C:
重新安装密钥,建议使用永久搜去的

网友D:
学习了,我的电脑也刚安装了    V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删除的两个文件的名字就是图内的标注的

f75cf27ffa4161d32b2ca90a81afbfb.png我找出来这些文件了, 但是没有看见要删的那两个,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删除的两个文件的名字就是图内的标注的

现在又找到了  它在c盘里被隐藏了 我只看见d盘有个没被隐藏的文件夹 把所有隐藏都打开 发现c盘还有一个AX NF ZZ  谢谢了ee1ed7108d7d68f3296ccb0679a1bdd.png

网友E(2021-03-01):
重新安装授权,授权才是永久的

网友E:
重新安装授权,授权才是永久的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