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版中组对象里的数据变了

楼主(2019-12-27):
做了几个组对象。在策略里选择组对象中的数据时有的组对象中数据变了。是格式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图传不上去了

假设我有A(A1,A2,A3,A4。有字符和数值两类),B(同上),C(同上)D(同上)四组对象。在策略里用excel报表输出,在数据选择时,A的可选数据中,A3,A4没了,又多了B2,甚至B。数量是一致的。就是里面的数据变了。但是在实时数据库里还是正常的。

我现在就是A,B是正常的,C,D是乱的。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A:
把上次模拟生成的文件删除

楼主:
试过了,没有效果。总觉得是不同的组对象中有相同的数据可能会引起这个。我之后准备一点点删组对象,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B:
试试删除有问题的组对象,保存,退出软件,再打开,然后重新定义那个有问题的组对象,保存,然后运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