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条码打印机的打印质量效果好,温度调到多少更合适呢?

楼主(2019-12-27):
我们需要设置条码打印机的打印温度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提高打印图像的效果,打印温度不同的打印机也称之为打印浓度、打印深度。那么工业条码打印机的打印温度调到多少合适呢?可能这对于一个新手来说是一个疑问。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调节温度的同时也需要结合打印速度来进行调整;比如,同样的效果,打印温度越高,可打印的速度越快;反之打印温度越低,打印速度则需要适当调慢,否则可能出现打印不清晰的情况。

打印机的温度设置有1-15个档位,速度有3个档位,分别是50.8mm/秒、70.2mm/秒、101.6mm/秒。一般在我们打印机不了解的碳带、标签纸时需要采用递进式的方法去测试实际打印效果,然后再根据我们所需打印速度来实际调节温度的档位。例:常见的铜板纸标签加蜡基碳带。

我们可先设定个温度7,速度调101.6mm/秒来进行打印测试,然后看打印效果;

如果不清晰,温度不变,速度减至70.2mm/秒来进行打印测试,看打印是否清晰;

如果不清晰,温度不变,速度减至50.8mm/秒来进行打印测试,看打印是否清晰;

如果不清晰,温度调至8,速度不变,50.8mm/秒来进行打印测试,看打印是否清晰;

如果不清晰,温度调至8,速度不变,50.8mm/秒来进行打印测试,看打印是否清晰;

如此循环下去直至达到理想中的打印效果即可。

注:如果温度12/13,打印速度为50.8mm/秒这种情下还打印不清晰,那么问题可能就是标签纸或者碳带本身的质量存在问题了,或者是打印头本身有缺陷。可先尝试更换标签纸、碳带进行测试。

当我们测试好打印效果时,比如我们在温度调至9,速度为50.8mm/秒时打印效果清晰;但我们需要提高效率的时候,我们先同温度逐渐加速,清晰则可选用此温度、速度配合打印,若效果不佳,可逐渐调高温度的档位,如果温度13还是不清晰的话,则不建议选用101.6mm/秒这个档位的速度来打印。因为如果打印温度过高,可能会导致碳带粘连的现象;且过高的打印温度对打印头的寿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导致使用寿命大大降低。

为了保证我们工业条码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效果,奥深条码建议:在选择条码标签纸和碳带的时候,尽量选择质量较好的产品,比如理光碳带、斑马碳带等。好的耗材不仅可以让你打印出的效果更好,也可让打印头使用的寿命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