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PLC替换欧姆龙CP2AHPLC--我被欧姆龙客户和代理坑惨了

楼主(2019-12-27):
这就旧的PLC,我们准备更换新的成新的欧姆龙同型号的PLC,我先是咨询欧姆龙代理商,后来怕代理商坑我,我有赶紧咨询欧姆龙客服,都是让我更换成这款PLC

我直接问这个旧的程序怎么转换到新的PLC里面

也就是CPM2AH的的PLC程序,如何移植到CP1E PLC里面,告诉我直接改变PLC型号 就可以,

就是在这里直接改变型号就行,我一听很简单,直接下订单到欧姆龙代理商那里,等我到了现场才知道,程序是可以直接转换,而且编译还不报错

就是PLC没有输出信号。

开始改程序了,明天继续更新,我是改了那里

网友A:
CPM2AH输出起始点是10.00

CP1E输出起始点是100.00

直接转换后可以将所有输出点批量替换到100.00起始点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M2AH输出起始点是10.00CP1E输出起始点是100.00直接转换后可以将所有输出点批量替换到100.00起始点就可以了。

楼上是大师!

网友C:
CPM2AH是古老的而且早就淘汰的,用CP1E替换的确是正确的!

不过CP1E的内存区远大于CPM2AH而且部分名称不一样,转换之后肯定需要校对程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M2AH输出起始点是10.00CP1E输出起始点是...

是的,CPM2AH输出10.00

 CP1E PLC输出都 需要手动改过来的微信截图_20191228202952.p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M2AH是古老的而且早就淘汰的,用CP1E替换的确...

是的,这些问题我也在后来才发现的,因为我当时问欧姆龙客服和代理商都是告诉我无缝对接,不用校对程序。

PLC上电,没有问题,程序修改后也有输出了,但是高速计数没有反应,后来我又设置高速计数,但是还是不行,到了最后,我才发现,原来是高速计数器复位是有出入的。

例如:CPM2AH的高速计数复位线圈是

微信截图_20191228205812.png但是当CP1E的PLC就是这样的

微信截图_20191228205854.png我发现欧姆龙客服和代理商话,不能全信,只能信一半。

如果这样问题就结束,我也认可了,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设备是可以正常运行了,但是总是在正常工作中出现问题。

苦逼我只能继续查找程序中存在BUG

明天继续吐槽,我痛苦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