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移位指令

楼主(2019-12-27):
image.png如图所示,假设M6是检测机信号给信号为合格,不给为不合格,m01为合格,0为不合格,m1 触发移位,发现有个问题即如果开始2个都是不合格m0为0,m1触发2次移位,但第三个位合格,m0置1,m1再次触发时,m100为1而不是m102 ,这是为什么,m1已经在m0不合格的情况下触发了2次,m100和m101应该为0啊,刚开始不能为0这个有什么高招,程序是为了连续记录合格还是不合格最后分类

网友A:
我想你没有理解SFTL的工作机理:

  SFTL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M0的数据送入M100,M100的数据送入M101,依次类推,M109的数据移除丢弃。

 因此,第一次为0,M100的值为0,M101的值为M100原先的数据也就是0,M102的数据为M101的原先数据也就是0,

第二次继续这个过程,那么第三次送入1,M100的值变为1,M101的数据仍然是M100的原先数据也就是0。

因此SFTL的执行完全没有问题,这是程序员的程序逻辑问题。

HAVE FUN!

网友B(2021-01-08):
2楼一语道破天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