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个80元的LQFP48封装四轴SPI运动控制芯片

楼主(2019-12-27):
80元的LQFP48封装四轴SPI运动控制芯片

SPI通讯,仅需使用10条指令便可完成复杂工作。

     单模块四轴输出,多个模块多从机工作可达120轴。

     支持四轴,三轴,二轴,一轴直线插补,二轴圆弧插补,螺旋

插补。脉冲输出使用脉冲+方向方式。

     拥有128条运动指令缓存空间,支持连续插补,支持速度前瞻。

      LQFP48封装,引脚输入输出3.3V,可兼容5V。

觉得有用的就下资料看下吧

网友A(2020-04-10):
一个积分难倒无尽胡英雄,一份毒药迷倒无数铁米粉。

网友(2020-07-17):
XC1004四轴SPI运动控制芯片,最低80元,LQFP48封装。

SPI通讯,仅需使用10条指令便可完成复杂工作。

单模块四轴输出,多个模块多从机工作可达120轴。

 支持四轴,三轴,二轴,一轴直线插补,二轴圆弧插补,螺旋插补

。脉冲输出使用脉冲+方向方式。

拥有128条运动指令缓存空间,支持连续插补,支持速度前瞻。

bc014四轴电子凸轮运动控制模块可通过串口TTL连接PLC,电脑,单

片机用于各种需要运动控制的设备。

仅需使用少量指令便可完成复杂工作。

单模块四轴输出,多个模块多从机工作可达120轴。

支持四轴,三轴,二轴,一轴直线插补,二轴圆弧插补,螺旋插补,

椭圆插补。脉冲输出使用脉冲+方向方式。

拥有512条运动指令缓存空间,支持连续插补,支持速度前瞻。

 bc014s支持手轮和电子凸轮功能。

模块尺寸仅6*8CM。

官网:http://www.lf-control.com  ,可下载相关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