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GXWorks2标签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12-27):
在GX Works2标签中自动分配计时器地址默认都是100MS的我要怎么选择分配10MS的

还有我在标签中想建一些内部变量步指令S并应用要怎么做1577447340(1).png

网友A:
这些结构化编程才用得上吧 ? 10MS的范围220~245 只能这个范围里面重新分配

网友B:
1、自动化分配变量实际上无需更改,因为你在程序中调用时是根据指令来选择时基的,例如TOF,那么就是100MS,TOF_10就是10MS。自动分配变量的设置仅仅在于反编译时或者有些上位系统不支持标签导入时进行绝对地址定义的时候才会用到,95%的编程中是不会用到这些功能的,一些早期初级编程者在进阶到标签化编程时需要改变一下传统的编程思路,标签化编程不考虑绝对地址,分配地址的事情是系统的事情,用户只要关系逻辑实现过程。

2、S作为Bit变量,你可以定义变量并赋予地址,请在全局变量中定义。

HAVE FUN!

网友C:
标签编程说白了你就是分配一块相应已经规划好的内存给FB块应用罢了(说白了就是调用FB时生成背景控制程序用到这些内存区,至于怎么用和用到了那几个具体的,这个是编程底层程序干的事你也没法插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自动化分配变量实际上无需更改,因为你在程序中调用时是根据指令来选择时基的,例如TOF,那么就是100MS,TOF_10就是10MS。自动分配变量的设置仅仅在于反编译时或者有些上位系统不支持标签导入时进行绝对地址定义的时候才会用到,95%的编程中是不会用到这些功能的,一些早期初级编程者在进阶到标签化编程时需要改变一下传统的编程思路,标签化编程不考虑绝对地址,分配地址的事情是系统的事情,用户只要关系逻辑实现过程。2、S作为Bit变量,你可以定义变量并赋予地址,请在全局变量中定义。HAVE FUN!

您好,先谢谢了,你说的TOF是结构化编程里的,我说的是简单编程中的标签功能怎么指定用100ms还是10ms的我用过默认是分配100MS的,如果S在全局变量中定义地址那我多次调用该FB块那S地址不就冲突了吗?有多次调用的FB块中带有S的样例吗?邮箱f52rd@163.com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yuanle 1、自动化分配变量实际上无...

1、简单工程中你需要确定你所选用的的机型的10MS定时器的编号。

2、全局地址意味着你能用他也能用,同时用怎么可能不冲突呢?既然要写FB,那么为什么要用全局地址呢?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1、自动化分配变量实际上无...-------------------------1、简单工程中你需要确定你所选用的的机型的10MS定时器的编号。2、全局地址意味着你能用他也能用,同时用怎么可能不冲突呢?既然要写FB,那么为什么要用全局地址呢?HAVE FUN!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可能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就是一个相同工作流程,但是我有5个工位,每个工作流程都是相同的,我想建一个fb块,然后在主程序中调用5次。但是fb块中会用到步指令。我只知道步是建内部bit变量就是不知道在FB块中怎么应用。你上一个回复叫我在全局变量中建我感觉会有冲突所以说再次请教一下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结构化编程才用得上吧 ? 10MS的范围220~2...

引用 网友B:
1、自动化分配变量实际上无需更改,因为你在程序中调用时...

引用 网友C:
标签编程说白了你就是分配一块相应已经规划好的内存给FB...

谢谢各位,我问的那些结构化编程中我都能运用,我就想在简单工程标签中试试有时间我再摸索一下吧

网友D:
楼主 可以分享下你的 GX work2吗  我在工控找了很久了 一直没找到能用的  我的电脑系统 win10的  很多在这个网站上下载的 安装了,工程 都新建不了

我的邮箱是470181727@qq.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 可以分享下你的 GX work2吗  我在工控找...

不是软件问题,你系统是什么版本的,家庭版?专业版?企业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 可以分享下你的 GX work2吗  我在工控找...

直接官网上下载  新版支持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