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问题

楼主(2019-12-28):
安川机器人DX100柜子,在示教器上的外部逻辑信号输入能看到20050-20057有信号输入,为什么在通用输入的IN17-24没有信号显示

网友A:
查看梯形图,可能没有关联上或者关联被断开

网友:
机械手梯形图是否修改了对应地址

网友B:
应该是梯形图内的对应地址被改过了的,并非默认状态。

网友C(2021-10-11):
20050-20057   是通用I/O基板 的CN307的硬件输入信号

20050-20057   是外部输入给机器人的信号,有可能是被梯形图转到00050-00057去了。

IN17-IN24对应的是00030-00037。

需要在用户梯形图中确认20050-20057 到底被传送给谁了。

网友D:
用户梯形图中找GSTR或BMOV,看对应的编号,一般在最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