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7系统,能安装FX1N的编程软件吗?

楼主(2019-12-28):
请大家指点,谢谢了。

网友A:
都可以啊,回复要十个字,回复要十个字回复要十个字回复要十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啊,回复要十个字,回复要十个字回复要十个字回复要十个字

谢谢了,软件还是没装上

网友B:
最好是WIN7旗舰版纯净系统

网友C:
如果是win7旗舰完整版,可以安装GX Works2版本软件也可以安装GX Developer版本软件,两种软件官网均可下载。

楼主:
谢谢大家,软件已经装完了。PLC与计算机还没通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软件已经装完了。PLC与计算机还没通信

通信不上?电缆还要安装驱动的

楼主:
FZ$D4]CGLWY@A~DJ`EB~FRC.png驱动已经安装了,端口设置正确。

楼主:
{5[}QTZ2%1BDJ6@M73VZF`4.png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D:
可以安装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