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输出Excel文件名可自否自更新

楼主(2019-12-28):
研究了几天 关于生成Excel文档时可自动生成名头。之前以$date为字符变量可生成按日期变化的文档。但此文档只能生成在保存项目的文件夹里。如果我想做两个这样的文档,就没法实现了。有没有高手能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在循环策略里加一行脚本程序,写一行脚本如下:

       加字符1="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A-"+!Str($Month)+"-"+!Str($Day)

试试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说的不全面。业主要求我做两个报表的Excel文档...

网友B:
这个好像不能自动更新,只能不断存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说的做两个这样文档是什么意思,生成数据文档可以指定存放的位置吧,是想不改变文档名而只是定时更新里面的数据是吗?

楼主:
我之前说的不全面。业主要求我做两个报表的Excel文档,每个文档要求按每天自动生成一份存档并自动命名后,保存在不同的文件夹里。例如报表A,28号生成(A+12-28)名头的excel文档,29号再自动生成(A+12-29)名头的excel文档,以此类推B也是这样生成Excel文档。

图中所示就是给文档定位置和命名的地方,可以加字符

或者有没有可以把每天的date内容提取出来加到一个新字符中,新字符还可以添加存盘位置和名头等信息。例如:加字符1=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A-12-28.这样的话也行啊

网友C:
前来围观,进来看看,积分加1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两天都放弃找了,这样能实现了。

你有空的话教教他们的客服吧

引用 网友A:
在循环策略里加一行脚本程序,写一行脚本如下:     ...

网友D(2020-08-31):
前来围观,进来看看

网友E(2024-10-14):
如果每个月自动创建一个以年月(如202410)为文件夹名称的文件夹,然后以当前的小时为名称的文件名的文件如果2024101511.XLS的文件名,应该怎么做啊,有没有大神做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