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频繁报看门狗故障

楼主(2019-12-29):
最近有一台设备老是报看门故障,其程序与另外几台机的程序是一模一样的。这几台机就几年来就只有这台机总是会出现这个报警。前面两次是CPU坏了,最近都是重新把程序RUN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不固定时间又来一次。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会是CPU开始出现问题了吗?或者是哪方面的问题?

该PLC有与另外一台设备的PLC进行通讯,此PLC是主PLC。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把看门狗时间取消或者改长点,时间长了,有的硬件设备老化,通信受到干扰,通信滞后

网友B(2022-08-09):
引用 网友A:
把看门狗时间取消或者改长点,时间长了,有的硬件设备老化,通信受到干扰,通信滞后...



z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