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GXWorks2结构化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9-12-29):
398dff9bb74930a8f3022feb30e99b2.jpg就是这样的,只要鼠标在编程区域内它就会一直抖,其他地方就不会

网友A:
估计你电脑太卡了!配置咋样?

网友B:
关掉打开也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电脑太卡了!配置咋样?

引用 网友B:
关掉打开也是一样吗

谢谢各位,换个鼠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