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可以用以太网口连接两个网口的威伦通触摸屏吗

楼主(2019-12-29):
FX3U可以用以太网口连接两个网口的威伦通触摸屏吗,两个屏距离有60多米,想用以太网连两个触摸屏,有谁用过的,说说该怎么弄

网友A:
试试加个交换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加个交换机试试

-------------------------连两个屏肯定要交换机啊,这我知道,没试个以太网能跟几个屏通讯

网友B:
可以  别说两个   4个6个也可以

网友C:
肯定可以呀

网友D:
可以   一个是本地 一个远端

网友E:
理论上可以,FX3U做服务器,两个触摸屏做客户端。

网友E:
FX3U的话做服务器应该是支持4个以上客户端同时接入的,所以楼主这个要求应该能达到的。

网友D:
交换机的话 保持PLC和HMI在同一网段内  两个屏分别添加PLC

网友F:
威伦通官网上有教程,只需要网线,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威伦通官网上有教程,只需要网线,设置下就可以了

两个触摸屏、一个PLC,这不需要交换机或者路由器么?

网友F:
不用啊,我用过的

威纶通一机多屏设置 -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6f81afb50166f5335a8102d276a20029bd6463a2.html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威伦通官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威伦通官网...

带网口的触摸屏就可以直连不用交换机

网友G:
再多几个也没问题吧,威纶通可以做本地和远端,远端可以多个

网友H:
距离有点远,连接可能不稳定。可以家交换机或者光电转换

网友I:
可以,设备支持4个端口